请教下什么样的配置能做到视角范围35mm,精度能达到0.01mm以上的视觉配置

楼主(2016-12-08):
请教下什么样的配置能做到视角范围35mm,精度能达到0.01mm以上的视觉配置

网友:
区别于传统工业镜头,双远心镜头的光学特性之一就是无限接近于零的的视场角,这样放大倍率不会跟随物体的位置变化而发生改变——即零视角误差。
零视角误差——双远心镜头

网友:
视角范围35mm,精度能达到0.01mm,这几个都是专业名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