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摆式剪板机 上刀架刀垫(调整垫片)如何安装?

楼主(2016-12-08):
       液压摆式剪板机 上刀架刀垫(调整垫片)如何安装?液压摆式剪板机12*2500,因刀口变钝,拆卸上刀口,因疏忽大意,没有对上刀架里面的调整垫片(方向、顺序、正反)做记录,导致现在调整垫片不知如何安装,所以特地请教一下大侠们!

       上刀架刀片由2块刀片组成,刀垫好像是6块,中间2个刀垫是3个孔的,边上的4个刀垫都是2个孔的,通过对其中一块刀垫测量下来,左右(顺刀片长度方向测量)不一样厚!(上下厚度是否一样现在没有测量)

       现在问题:
       1.左右不一样厚,那么上下一样厚吗?(如果只是左右尺寸不一样,那么只涉及左右,而跟正反也有关系了)
       2.安装顺序有什么诀窍吗或者有什么递增或者递减关系吗?(网上大体搜索一下,信息不全,只说了中间最厚向两边变薄)
      3.每2块刀垫接缝处的尺寸一样吗?现在网上能够找到的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中间的最厚,向两边变薄!没有说是否对称,是否单一递增或者递减!谢谢!~

网友:
这种专业的设备,建议找找设备说明书或者维修手册看看。没搞过这个的很难给出正确的答案。

网友:
这个需要一边调整一边测量吧,直到调整好为止。

网友:
另外机床安装的时候也有用到垫片的时候,但垫片一般都是等厚的。通过增加垫片的数量来调整高低差。

网友:
说明书很重要,或者电话联系厂家。

网友:
说明书上一般只是作为易损件会有上刀片的图纸。
这个刀垫还真一般不会提及,只是说用来调整切刀间隙的。

网友:
把你求助的,上传结构照片吧

楼主(2017-06-27):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特地上传厂家回复:
1.液压摆式剪板机由于是圆弧运动,而圆弧刀片制作又相当困难,一般是用刀片之后做垫铁补偿,所以所得出的间隙并不精确,剪出来的板料也不是很理想,因为是弧形运动,其刀片也不能做成矩形,而应做成锐角,所以刀片的受力情况也不理想,刀片损伤也较厉害!
2.按中间厚然后对称的向两边递减,装好后重新调整一下间隙!

网友(2019-07-18):
上传几个详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