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运动选择齿轮齿条还是选择同步带?

楼主(2016-12-08):
最近有个项目,一个2吨重的平台要在10的轨道上移动,速度最快要5m/s,请教大家,使用齿轮齿条传动好,还是使用同步带传动好?这两种结构有什么各自的优缺点呢?

网友A:
建议,齿轮齿条。
齿轮齿条,承载力大,传动精度较高,可达0.1mm,可无限长度对接延续,传动速度可以很高,>2m/s,缺点:若加工安装精度差,传动噪音大,磨损大。典型用途:大版面钢板、玻璃数控切割机,建筑施工升降机可达30层楼高。
同步带,承载力较大,负载再大就要加宽皮带,传动精度较高,传动长度不可太大,否则需要考虑较大的弹性变形和振动,传动距离大尤其不适合精确定位、连续性
运动控制,如大版面数控设备的XY轴,但是可用于伺服电机到传动齿轮或伺服电机丝杠的短距离传动。优点:短距离传动速度可以很高,噪音低。

网友(点评):
不建议,速度5M每秒,精度一上去,贵死,没精度吵死!速度超过2M不建议,5M每秒,要传得顺,起码得预算8万左右,当当传动那块

网友B:
10的轨道? 是10米吗?

要求最快2M/S  是不是太快了点?  70迈了!

网友C:
5m/s,180km/小时,还3吨重,这是要上天啊。这个速度同步带肯定不行了

网友:
你确定你的速度对的么?这样的速度,齿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齿轮齿条。
齿轮齿条,承载力大,传动精度较高,可达0.1mm,可无限长度对接延续,传动速度可以很高 ...

感谢您的细心讲解!这样看来,齿轮齿条是必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的轨道? 是10米吗?

要求最快2M/S  是不是太快了点?  70迈了!

是10米,最快要求5m/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m/s,180km/小时,还3吨重,这是要上天啊。这个速度同步带肯定不行了

换算过来是18km/h,没你想象的那么快啊

网友(点评):
对的,是18,少除了个0

网友:
这么重,5m/S,要做好限位保护啊,皮带要是断了,那可是无坚不摧啊

网友:
这么快的速度,又这么重,保护措施得做好,这惯性得多大,这电机功率转速也很大吧

网友:
我想知道你怎么能让它停下来,那么大的动量

网友:
速度实在太快了,皮带可以直接排除了

网友(2017-06-09):
好强大啊,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8-07-30):
引用 网友C:
5m/s,180km/小时,还3吨重,这是要上天啊。这个速度同步带肯定不行了

5m/s=180km/h?

网友:
这个可是一台小货车往前怼

网友:
皮带吃不消

网友:
得做好缓冲啊。不然很吓人。

网友:
给赞了,这类资料十分适合机械机构攻城狮

网友D(2019-04-19):
个人认为齿轮齿条好点,传动比准确、稳定、效率高;工作可靠性高、寿命长

网友(2019-07-11):
哥 我2m的直线距离 速度最快0.5m/s 用同步带带轮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齿轮齿条好点,传动比准确、稳定、效率高;工作可靠性高、寿命长

哥 我2m的直线距离 速度最快0.5m/s 用同步带带轮可以吗 负载差不多20kg

网友:
使用齿轮齿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 我2m的直线距离 速度最快0.5m/s 用同步带带轮可以吗 负载差不多20kg

安全没有问题的,我们水平行走几吨的,都用的是同步带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