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压力怎么算

楼主(2016-12-08):
前几天,接了台要求8吨的液力机   厂家发来上面写的是14Mpa  。     小弟对液压不太懂 问老师傅也说不知道  就说和液压厂家说要多少吨压力  他们算好发过来 。      那位大侠能和我说下这个   14Mpa 怎么换算成8吨的

补充内容 (2016-12-16 19:00):
  由力的计算公式可知: F = PS(P:压强; S:受压面积)

  从上面公式可以看出,由于油缸在作推动和拉动时受压面积不同,故所产生的力也是不同,即:
  推力F1 = P×π(D/2)2 = P×π/4*D2
  拉力F2 = P×π[(D/2)2-(d/2)2] = P×π/4* (D2-d2)
  (φD:油缸内径;d: 活塞杆直径)
  而在实际应用中,还需加上一个负荷率β。因为油缸所产生的力不会100%用于推或拉,β常选0.8,故公式变为:
  推力F1 = 0.8×P×π/4×D2
  拉力F2 = 0.8×P×π/4×(D2-d2)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只要知道油缸内径φD和活塞直径φd 以及压强P(一般为常数)就可以算出该型号油缸所能产生的力。
  例如:
  常用的标准柱型油压缸的P值均可耐压至140kgf/cm2,
  假设:油缸内径D = 100mm活赛杆直径d = 56mm。注意直径的单位计算时需化为cm。
  则:推力F1 = P×πD2/4×0.8 = 140×π×102/4×0.8 ≈ 8796(kgf);拉力F2 = P×π(D2-d2)/4×0.8 = 140×π(102-5.62)×0.8 ≈ 6037(kgf)

补充内容 (2016-12-16 19:05):
最近比较忙  没时间上社区  上来一看好多热心人
     这里谢谢大家的回复
     关于怎么计算 小弟和厂家的技术人员沟通了
    上面是厂家发来的计算公式

网友:
查设计手册吧!

网友:
加压至160MPa.

网友:
哎,这不是油缸吗?

系统额定工作压力14Mpa,达到8吨的顶推力,PS=F

网友:
楼主的液力机是什么结构的液力机?
这个14Mpa显然是系统最高使用压力的要求,只能说和你的压力有关,但主要看你结构,

网友:
F=PS
p-压强 Mpa
S-面积 mm2
F-压力 N

网友:
14Mpa=140吨
求8/140比例管径比后,再加大50%就是

网友(点评):
不懂液压别瞎说

网友(点评):
口气不小,这可是初中生的计算题目啊

网友(点评):
你到底懂不懂啊?你看人家怎么给的公式。

网友(点评):
呵呵初中还给老师了,面积,不是直径

网友:
“14Mpa=140吨”这是什么??

网友(点评):
单位错了140Kg

网友(点评):
岂是单位错了,连帕斯卡这个单位的含义都没搞清楚

网友(点评):
板侠就别跟了,他根本不懂液压,再面壁也没用

网友:
油缸受力1mba是在1mm²的面积受力为1N,通常说的1MPA等于10kg是单位面积不一样

网友:
按你的油缸大小来算的话也就能出7吨力。

网友:
 a' m* m: o F _5 g$ v. H

由力的计算公式可知: F = PS(P:压强; S:受压面积)

从上面公式可以看出,由于油缸在作推动和拉动时受压面积不同,故所产生的力也是不同,即:
- u1 y3 B4 W ?: C# t 推力F1 = P×π(D/2)2 = P×π/4*D2
拉力F2 = P×π[(D/2)2-(d/2)2] = P×π/4* (D2-d2)
 (φD:油缸内径;d: 活塞杆直径)
而在实际应用中,还需加上一个负荷率β。因为油缸所产生的力不会100%用于推或拉,β常选0.8,故公式变为:8 j7 H3 n A7 b2 S- T
推力F1 = 0.8×P×π/4×D2
 拉力F2 = 0.8×P×π/4×(D2-d2)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只要知道油缸内径φD和活塞直径φd 以及压强P(一般为常数)就可以算出该型号油缸所能产生的力。: W! d% e4 ^ {) ]5 K( r
例如:
常用的标准柱型油压缸的P值均可耐压至140kgf/cm2,
 假设:油缸内径D = 100mm活赛杆直径d = 56mm。注意直径的单位计算时需化为cm。
则:推力F1 = P×πD2/4×0.8 = 140×π×102/4×0.8 ≈ 8796(kgf);拉力F2 = P×π(D2-d2)/4×0.8 = 140×π(102-5.62)×0.8 ≈ 6037(kg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