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孔加工问题

楼主(2016-12-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定做一把U钻就可以了,

网友A:
同楼上议建,做U钻,我这里可以做的。QQ179068623

网友(点评):
最长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U钻还是很便捷

网友:
正负0.05,这么大的公差可以考虑316烧结

网友:
已有预加工孔,当采用U钻时是单刃切削,相当于镗孔,不合适。采用机夹两刃扩孔刀试试。

网友B:
何为U钻?没听过这个术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何为U钻?没听过这个术语

就是 高速钻

网友:
我这里有德国和金钻头,性价比高,可免费试用15361618301 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 高速钻

学习了。
快速钻也叫U钻,是一种内冷钻头,排削好,效率很高,可以连续钻孔。 1.加工效率一般是麻花钻的2-3倍。 2.U钻可直接在工件上加工,无需中心钻打引导孔。 3.刀体前端装有可更换的刀片,降低了使用的成本。 4.U钻与普通钻头的区别就是U钻使用刀片-----周边刀片和中心刀片,刀具磨损后无需重磨直接更换刀片即可,使用可转位刀片比整体硬钻要节省材料,并且刀片的一致性更容易控制零件尺寸。 5.U钻的刚性好,可以采用很高的进给率,而且U钻的加工直径要比普通钻头大的多,最大能达到D50~60mm,当然U钻由于装刀片的特性不可能做的太小,D10mm以下的U钻少见。 6.U钻遇到各种材料只需要更换同类型不同牌号的刀片即可,硬钻就很方便。

网友:
U钻,山高的最好,但是价格小贵,20mm的尺寸应该是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心孔本来是偏的可以使用吗?

U钻的刚性很好,没有问题的,但是粗糙度不是太高

网友:
定做合金钻头 带内冷孔的,订做U钻 装刀片 尺寸不稳定光洁度不好,只能用合金钻头了!但是很近钻头很贵啊 ,U钻便宜一点,磨损直接换刀片!可以用WC SP的U钻刀片 我这边有很便宜 专门加工不锈钢的 306264688

网友:
楼主,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正负0.05的公差用装刀片的扩孔钻是做不到的。刀片式钻头,只能保证正负0.15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议建,做U钻,我这里可以做的。QQ179068623

5倍径

网友:
楼上各位,你们确定用u钻能保证0.05的公差?

网友:
我用过直径16的绞刀,不知道有没有20的,有的话,把所有空用钻头钻到19.5,然后绞孔,这样应该方便一点

网友:
U钻还是可以  可以用住友的U钻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