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图纸尺寸标注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6-12-08):
比如一尺寸,10.234±0.3,这样表合适吗?或者10.23±0.3更合适?主尺寸与公差尺寸有什么对应关系吗?谢谢

网友:
按公差范围来说,9.9~10.5之内都是可接受的。那么后两位就没有意义。

网友A:
1,一般的基本尺寸最好往整数上凑吧,
2,据我所知尺寸精度与尺寸公差并无关系,但基本尺寸的大小与尺寸公差是有对应关系的
3,一般基本尺寸越大尺寸公差相应增大。

网友:
两种标注方法都可以。

网友:
工艺图可以,成品图不行

网友:
看对应配合的零件如何标注

网友:
基本尺寸尽量圆正为整数,公差的精度等级根据你设计产品的整体精度而定。

网友:
一般我会凑成整数,比如10。
不行的话,就凑成10.5
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按0.1级别标注基本尺寸。

公差是根据精度等级选择的,
配合尺寸IT几级。
不是配合尺寸,比如长度之类的。参考一般公差来标注。

主尺寸的位数和公差位数没有直接关系吧。但是需要考虑加工精度,测量精度等

网友B:
如果英制转公制,没必要凑成整数。从这个具体例子来说,公差较大,凑成整数比较好,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不然很多人还会觉得你没什么实践经验。工厂内在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有时要入乡随俗,当然如果你可以说话算数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你就是规则

网友:
基本尺寸尽量圆整,数量级上公差精度大于基本尺寸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一般的基本尺寸最好往整数上凑吧,
2,据我所知尺寸精度与尺寸公差并无关系,但基本尺寸的大小与尺寸公 ...

基本尺寸与公差无对应关系,不要看公差等级表,尺寸是尺寸,公差是公差,没有谁强行规定大尺寸就不能取小公差,看需要了(比如望远镜),只不过付出的成本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英制转公制,没必要凑成整数。从这个具体例子来说,公差较大,凑成整数比较好,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不 ...

我记得有规定,尽量圆整,不太适合圆整的可以带一位5,实际中老外的样本过来也都圆整。

网友:
理论尺寸,公差,可以分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