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硬度及工作压力关系

楼主(2016-12-09):
之前行文错误,删除重新来,不好意思请问O型圈硬度计工作压力关系表中的间隙公差是指哪里?例如:线径1.78mm硬度70 在35kg/cm^2的间隙公差为0.15,这个0.15具体是怎么解释?新人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这叫挤出间隙,顾名思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挤出间隙,顾名思义

这是百度到的,请您看下是不是这个意思“O型圈沟槽设计,就是只O型圈沟槽顶部与被密封面之间的间隙,当这个间隙超过最大挤出间隙的时候,那么使用中,O型圈收到系统压力的情况下,有可能部分材料被挤压进入该间隙,这样一来,O型圈将有可能失效!”

网友(点评):
是的,一般考虑这个间隙是为了O形圈能可靠的工作

网友:
O型圈承受能力的一个指标,当受压过大变形超过这个值时,O型圈将会由于变形过大挤进沟槽内从而失去密封性能。

网友(点评):
是挤入间隙,而且也不是一定失去密封能力。

网友(2017-06-05):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8-07-06):
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加挡圈

网友(2019-10-23):
考虑加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