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部件加工费用一般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6-12-09):
现在在公司所做的产品有机加件、饭金件,外协厂家报了价,领导觉得有点高,请问机加、饭金件一般如何估价?有的需要表面处理,比如喷漆、喷塑等,这些
也应该如何估价呢?最好有比较简单的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
这个是材料和各工种费用的总和,加上加工厂想要的利润,属于工艺方面的技术,你不懂工艺,没人可以教你,因为每个零件不一样,计算的方式也不同

网友:
不满意你就再找,长了你就知道那些靠谱那个不行了

网友:
我是做手板的,我所了解机加的计费就是:材料的费用,估算机器加工需要多长时间,每小时50块大洋,后处理打磨喷漆,需要耗费多少个工时,每个工时30块,喷漆的看工件大小,以及亮漆,哑漆,加上利润

网友:
成本=材料费+工时费,工时费=工时*费率,加工工艺不同对应的工时费率不同。
报价=成本*利润

网友A:
万变不离其宗——一个钱字。
我现在用最简单的算法,按成品净重每吨多少钱:
简单钣焊件1.7-2.0万元
需回火的钣焊件2.2-2.5万元
简单切削件、铸件类2.5-2.8万元
复杂切削件2.8-3.5万元
(0.5Kg以下的小件、精密件):3.8-4.5万元
特殊件,具体再定

网友: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变不离其宗——一个钱字。
我现在用最简单的算法,按成品净重每吨多少钱:
简单钣焊件1.7-2.0万元

我听说的一个简单计算公式:总价=材料总重  X  材料损耗因子1.2  X  材料价格  X  比例因子(3~5),不知是否合理?

网友(点评):
那样太复杂,我原来算得更加复杂,但是算久了,基本差不多。还是净重法最好管理

网友(2018-03-08):
引用 网友A:
万变不离其宗——一个钱字。
我现在用最简单的算法,按成品净重每吨多少钱:
简单钣焊件1.7-2.0万元

这样算出来的是总价格还是成本价呢

网友(点评):
不含税的价格吧

网友(2019-08-04):
引用 楼主:
我听说的一个简单计算公式:总价=材料总重  X  材料损耗因子1.2  X  材料价格  X  比例因子(3~5),不知 ...

快速报价基本是这样的

网友(2019-09-11):
我有算工时的软件
基本上我是  批量      材料费+工时*每小时加工费+表面处理费+税+运    (每小时加工的由供应商提供)  单件的一般是这个价格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