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夹紧装置怎么设计?

楼主(2016-12-09):
如图,紫色的工件内孔外圆同心度误差较大(最大1.1),工件放置到位后(图左),由红色的芯轴上升将内孔定位(图右),等夹紧装置夹紧外圆后,芯轴又下降到左边那位置去,最后由刀具(图上未画)自上而下地对内孔进行加工。
问:用什么装置夹持外圆?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先夹外径再影像定位内孔,再加工内孔,但这样工件要放在两轴伺服滑台上

网友(点评):
视觉定位那个作业环境不允许,就不考虑了,

网友:
1,定位销定位移动刀工装钻孔位置,
2,上压板压紧
3,侧面v型压板压紧
4,定位销往下退出
5,钻孔
你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这样原来内孔定位状态无法保持(位置要跑掉)

网友(点评):
在定位杆顶端装个旋转轴承,底部加弹簧,刀杆中心高点,边钻孔边顶住定位销下沉。

网友(点评):
边钻孔边顶住是一个好的思路,具体我再想想

网友:
有种支撑缸可以伸出接触到工件后锁紧,我看采用3个这样的缸先定心限位,然后再端面压紧

网友(点评):
辛苦你搞个资料检索

网友(点评):
日本KOSMEK有这种缸,也可参考这个原理自己做夹具,采用两点定位,第3点夹紧

网友(点评):
确认一下,是不是叫“支撑缸”

网友:
夹紧部位一侧换成V型铁,另一侧为平面、点都OK,可以适应小范围的浮动夹紧自锁。

网友(点评):
主要工件本身偏心,内孔定位后偏心、歪斜的情况都有可能,这样怕一夹紧,原有的定位双被破坏了

网友:
端面定位应该不难,一直用一个就行
用两组支撑缸或者机械结构,平面两个方向分别锁止,然后再施加夹紧力
如果用浮动夹紧的话,定位一撤,在切削力的作用下是有可能跑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很多时候平面与内孔不垂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先夹外径再影像定位内孔,再加工内孔,但这样工件要放在两轴伺服滑台上

视觉定位高大上啊,精度和速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用不上,再一个即使你这样,内孔余量小还是加工不出来啊

网友(点评):
视觉用在这里,肯定是不行了。有很多磨锯片的,用到视觉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没有看明白。
首先内外同心度有问题,现在是想内孔定位,然后夹持外部,接着加工内孔。
既然内孔要加工为什么还要内孔定位?以错误的基准定位得到的不还是错误的结果?
另外如果俩端面和内孔垂直度也不够,我感觉完全可以重新加工,新加工的零件这些都可以保证。(不知道精度要求怎样)
这是整改零件吗?

网友(点评):
那个定位销名为定位,实际只起了上料的作用而已

网友(点评):
或者叫为了方便装夹的粗定位

网友(点评):
毛坯内孔余量很小,确保合格率

网友:
楼主这个环多大尺寸,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我猜你意思应该是专机批量铰内孔,不能损伤外圆表面?

网友(点评):
毛坯扩内孔,能够全部合格

网友B:
有点类似之前看过的制冷压缩机珩磨机架孔的装夹方式

网友(点评):
链接过来吧。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类似之前看过的制冷压缩机珩磨机架孔的装夹方式

之前单位的设备,只是看到过,感觉相似

网友(点评):
主要存在端面与内外圆的不垂直,珩磨本身可以自校准,这里是切削行吗

网友:
用蛤蟆压板压

网友(点评):
大批量生产,同时不同心也存在端面与内外圆的不垂直啊

网友:
不知道具体的加工余量是多少,是否可以先以端面为基准来加工,如果余量允许,可以考虑采用两次加工的方式,第一次加工一个端面,第二次以加工以端面为基准来找孔的位置,通过磁台的方式来固定来加工孔

网友(点评):
主要是余量不多,单边0.15

网友C:
以内孔定位工件,然后夹持外径,再回头加工内径,难点应该就在于夹紧的时候卡具要能适应外径的不同变化,上个图,仅作参考。

钢珠夹紧示例

钢珠夹紧示例

网友:
这个是 以内孔对 毛坯进行初定位。。。

楼主说 内孔外圆最大偏心1.1.。。
不知道 以外圆进行初定位 可不可以,,如果有加工余量,,外圆初定位,端面浮动球头,,然后内孔镗刀加工内孔,,

网友(点评):
单边0.15的余量,肯定不行。同时不同心也存在端面与内外圆的不垂直啊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复 ,
提出这样的思路 :以毛坯内孔初定位,然后 靠端面,夹紧 外圆,,夹外圆时为了保证中心不偏, 用 流动的小球 夹紧,自己找正。。
感应开关感应小球,确认夹紧后,,然后内孔初定位 芯轴移开。。

网友(点评):
流动的小球 夹紧,这个装置能给个详细的东东吗?先谢了

网友:
工艺似乎有问题,我的观点:改工艺:内孔初定位>车外圆>外圆定位>车内孔

网友(点评):
外圆不能加工

网友:
用软爪不能解决问题么?

网友(点评):
不同心也存在端面与内外圆的不垂直

网友:
是不是可以分三点顺次夹紧,就是要怎么设定算是到位夹紧了

网友(点评):
芯轴顶上去将内孔定准,然后夹紧,再后芯轴退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内孔定位工件,然后夹持外径,再回头加工内径,难点应该就在于夹紧的时候卡具要能适应外径的不同变化,上 ...

流动的小球   目的 就是   初定位后,流动小球在进行夹紧定位,,,
待小球夹紧工件后并延时几秒,初定位 才松开,在此之前,初定位一直保持夹紧,工件受力 状态。。。

这个是根据该层主的思路往下走,,,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面壁深功

网友:
内孔铰孔机,见过这样的设备:浮动装夹,芯轴插入》导正》铰孔。
需要在芯轴上做文章。

网友:
这个我感觉,下面应该做一个球面浮动支撑(就和球面垫片一样的),等零件到位后,使球面垫圈自适应工件底面,再用压板从上面压死零件,再退出顶销,进行加工内孔,余量不大,加工力应该不大!这应该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流动的小球   目的 就是   初定位后,流动小球在进行夹紧定位,,,
待小球夹紧工件后并延时几秒,初定 ...

好方案,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