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孔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09):
材料是铜,镭射打0.15mm小孔。问下前辈们,打孔后孔的周围有烧焦状,一定需要加氮气吗?镭射光透过玻璃后会不会有衰减导致打孔尺寸不稳定?

网友:
需要加氮气.

网友:
镭射光透过玻璃后肯定会有热量衰减,为什么要透过玻璃?

网友:
我用的时候,我记得凸镜是树脂的啊!

网友A:
镭射光透过玻璃后的折射衰减相当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镭射光透过玻璃后的折射衰减相当大。

那有什么办法保证氮气的浓度呢,想在产品上做个腔体充点氮气,腔体上面用玻璃,发现镭射强度变弱。。。。

网友(点评):
办法有实现起来也很纠结的

网友B:
把激光器跟产品封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激光器跟产品封在一起。

哈哈,还不如在氮气室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