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钢夹具齿形设计

楼主(2016-12-09):
想做一套夹持这种螺纹钢的夹具,齿的形状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螺纹形状
还有其他更好的吗

网友A:
这种 钢铰线,广泛用于桥梁行业,LZ应该是做这方面设备工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 钢铰线,广泛用于桥梁行业,LZ应该是做这方面设备工装的吧。

是的,试验机行业,生产出来的钢绞线是需要做实验来了解它们的强度的,所以需要工装辅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试验机行业,生产出来的钢绞线是需要做实验来了解它们的强度的,所以需要工装辅具

钢绞线因为本身的特性,(软,表面不平整,易变形),很难夹持的住,一直存在夹持的难题,您有什么好办法吗?做实验时,单根直接夹持,而不可以通过变形来加持它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桥隧机械的张拉千斤顶设计夹具

网友B:
夹持接触面一定要刚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持接触面一定要刚性的吗?

那是肯定的,钢绞线拉伸试验力能到60吨

楼主:
这个形状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切记你那槽子不能太深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形状可以考虑

您看这样的齿形可以吗,加持直径17.8的螺纹钢,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78860878\QQ\WinTemp\RichOle\~P8{HV(A$7SF5V%3{F](JGP.png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78860878\QQ\WinTemp\RichOle\~P8{HV(A$7SF5V%3{F](JGP.png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78860878\QQ\WinTemp\RichOle\~P8{HV(A$7SF5V%3{F](JGP.png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78860878\QQ\WinTemp\RichOle\~P8{HV(A$7SF5V%3{F](JGP.png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78860878\QQ\WinTemp\RichOle\~P8{HV(A$7SF5V%3{F](JGP.png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形状可以考虑

哦上传的图片看不清,就是要夹持直径17.8的螺纹钢,夹具上面打17.8的孔,然后中间分开,在加工(角度为120度,齿高1mm的VVV型齿),我觉得玉米装齿形,孔上面很难加工。您看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肯定的,钢绞线拉伸试验力能到60吨

如果仅仅是夹持,好办得多;
要说明夹持后的工况,如果拉伸力这么大,也可以用柔性的,一次性测试。
刚性想很好的匹配,角度配合,都是困难,接触面很难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