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4 中 Pack and go 如何运用

楼主(2016-12-09):
Pack and go:我用这个命令,想把3D图和工程图一起打包另存到一个文件件。
但是弄来弄去,都只有3D图,没有工程图,有没有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http://www.digitalmechanical.com.cn:8081/web/ebookUnit/view/6/1.do?s=a9e40f4f34e426b39af61511cdb98a967fa39f3143a990a783138cc6ad6a265834a4b63763088d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igitalmechanical.com.cn:8081/web/ebookUnit/view/6/1.do?s=a9e40f4f34e426b39af61511cdb98a9 ...

感谢陈老师的回复,但是还有一个疑点,按你给的提示操作之后,工程图只能找到装配3D图的那张工程图,装配图下面的子文件的工程图还是没有,请问用这个打包命令可以实现一个装配体及所有子文件的工程图一起打包到另外一个文件夹吗?

网友:
这是Inventor打包功能的一个问题或是说缺陷,我们不能直接解决。
目前的对策是:工程图不要搞许多的文件夹层次。

网友(点评):
再次感谢陈老师的 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

这软件,你了解的还真细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你了解的还真细致

哈哈,不然怎么叫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不然怎么叫老师

其实呢,我真的是教书的,教了20年机械设计专业课,所以人称“老师”。
至于对Inventor的了解,我自认为真的很全面,某些细节甚至比研发者自己还要清楚。但是这个应当不是被称为“老师”的原因吧?
显然 伯南克 先生不知道这个特点,所以吃惊。据此, 伯南克 先生肯定没看过我的任何关于Inventor的资料,这个我觉得比较遗憾... 当然,如果他不使用Inventor也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兄弟解决了吗?我没用过inventor,只看别人用过。不过有朋友就是做开发inventor这个软件的,需要帮你问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