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缓冲器的蓄压海绵工作原理?

楼主(2016-12-09):
请问液压缓冲器的蓄压海绵说是蓄压,但是在缓冲器整个工作过程中如何起到作用的?

网友A:
容纳液压油

网友B:
其实分二级缓冲,海棉腔微压变、弹簧主压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分二级缓冲,海棉腔微压变、弹簧主压变

你不懂液压就别乱讲了,液压缓冲器,主力是液压油,弹簧只起复位作用。

网友(点评):
弹簧只起复位作用,那就没有压缩力?!

网友(点评):
人有强项是好事,但进来的人多少都有机械相关的基础啊。看问题角度有高低、主次这里就是畅所欲言的学堂。同僚间何必这么个口气?

网友(点评):
更何况专家有说:“当液压缓冲器受到碰撞压力时,动能经塞头和加速弹簧转给活塞,使其向右运动..."他们都是你懂?

网友(点评):
工程师基本素质之一,慎言慎行,不懂的东西别乱讲,弹簧起作用干吗不叫弹簧缓冲器?

网友(点评):
你那个专家在哪,傻B一个连话都说不对,碰撞压力,啥叫碰撞压力,上过中学吗?还有加速弹簧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纳液压油

容纳液压油,目的是为了做什么?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海绵,也能容纳,而且容纳的比有海绵的还多;
还有,如果容纳之后,这里面的液压油没有外力是怎么排出去的?

网友(点评):
如果做成气液,占空间较大,用海绵是为了省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分二级缓冲,海棉腔微压变、弹簧主压变

海绵所处空间是固定的,液压油流过去,应该是被海绵吸收进海绵腔;
当活塞杆在弹簧力下复位时,这些油又怎么从海绵里出来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海绵所处空间是固定的,液压油流过去,应该是被海绵吸收进海绵腔;
当活塞杆在弹簧力下复位时,这些油又 ...

谢谢大神,就是这个概念没理到位,总是想不明白。
那用海绵和不用海绵的区别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就是这个概念没理到位,总是想不明白。
那用海绵和不用海绵的区别呢?

好吧,俺这么解释,或许好点:
你肯定注意到了,活塞右面有杆。

那么压缩运行一段后两侧的体积差,该怎么办?
灌满油是不能动的撒。。。。

那灌油时候故意留一段空气,像水平仪里面气泡一样就ok了。

问题是,如何精确地保留一段空气? 高效率制造的时候,注油阀门
稍微过早或者微迟缓那么一下就欠了或过了。

干脆就塞一块含有空气的海绵呗。。。。

如同我们调机,需要保证旋风铣刀具端面到刀座端面16毫米的间距。
安装新设备,偶尔调节一下,用把卡尺也就罢了。
客户正式生产中经常换刀,厚度根据各厂家习惯还不一样。
于是就建议客户专门做几块常用厚度的块规,靠上就锁紧,免去卡尺环节。

楼主:
引用 楼主:
容纳液压油,目的是为了做什么?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海绵,也能容纳,而且容纳的比有海绵的还多;
还有,如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俺这么解释,或许好点:
你肯定注意到了,活塞右面有杆。

海绵不是为了精确注油的,而是为了提供储油空间。如前述两位的回复。

网友(2017-02-28):
能解释一下,可调的工作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