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x1Px8DP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09):
在选型一个丝杠的螺母注油位置是这个标志M6的螺纹后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螺距是1,深度是8

网友(点评):
M6X1好理解! 8DP表示深度8怎么理解?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dp 是depth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是1,深度是8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导程为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是1,深度是8

DP是表示深度,我在台湾的图纸上有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是1,深度是8

Dp表示深度,真的不多见。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