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中直径1.5的深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6-12-09):
A5052,小弟在此先谢谢了。批量做直径5孔表面粗糙度1.6,1.5孔与5孔同心度0.1,且都垂直于底平面

网友A:
1.5m如果是通孔,制作工艺和成本都会降低。你这样加工、设备要求会比较高!而且你要的精度是多少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如果是通孔,制作工艺和成本都会降低。你这样加工、设备要求会比较高!而且你要的精度是多少都没有

请教下,如果通孔怎么做,铝板厚55

网友:
深度公差多少?试试电火花加工。

网友(点评):
电火花加工,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1.5直径25深,我刚刚百度下、排削不易吧

网友(点评):
再百度下什么是电火花加工

网友:
卖好的钻头钻 多抬刀,光洁度达不到的话绞刀一下。1.5的钻头最好买2种 一个短刃的 一个长刃的,短的先钻,这样不容易钻偏

网友(点评):
1.5孔50深,一般的钻头真的能干?

网友(点评):
下面的小孔怎么定位,精度和光洁度怎么保证和测量

网友:
怎么不试一下把D5和D1.5做成复合钻,先用小于D5的点钻点窝,在用复合钻钻。顺便问一下D1.5的孔跟底面的垂直度怎么测?

网友:
直径太小并且也比较深,不太好钻!

网友:
钻出5后对1.5放电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1.5的孔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1.5的孔是做什么用的?

直径1.5的孔属于流量孔,设计人员说经过计算算出来的,其实侧壁还有一个一样的孔是贯通的,两个孔要求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