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2个垂直孔的中心线的垂直度

楼主(2016-12-09):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使用简便的办法测量 2个垂直孔的中心线的垂直度?以及面到面的平行度?最好是简便的方法,不要使用三座标之类的高端仪器,跪求,多谢。

网友:
用试验棒。

楼主:
师傅,可否详细指导一下?

网友:
在平台上放上角铁,把工件固定在角铁上,用百分表测量。

网友:
批量生产可以做个专用量具,一两个要根据孔径做个检验棒插在孔里,再看测量方面的书用百分表等检验

网友:
检棒,啥孔配啥棒,然后打表,
平行度也一样,打表

网友:
使用检棒!批量的话做个专用的检具!

网友:
做长芯轴插入孔对外露部分用万能角度游标卡量吧

网友:
设计专业治具。

网友:
及面到面的平行度,可以用数显角度仪测量。但测量精度不高。

网友:
1,6#正点,垂直度检棒打表,平行度也是打表,最简单。

网友(2017-11-13):
楼主,你找到好的检测方法了吗?忙烦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