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轨夹紧元件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2016-12-09):
各位有谁用过了解,不同动力是怎样的结构制动?
给我介绍下

网友:
这个还没用过,感觉以后会遇见这样的需要,能不能写个品牌方便以后查找

网友(点评):
德国zimmer,这个就是急停的时候,不用伺服刹车,用这个气动刹,应该会对皮带有一定保护

网友(点评):
http://www.zimmer-group.cn/zh

网友:
电动和气动的都没用过,手动的都是自己做的,手柄螺母加个压紧块

网友:
偏心轮夹紧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 会有一个很大的力作用在滑块的钢珠上, 会不会损坏钢珠呢?

网友(点评):
钢珠径向力不怕,而怕轴向力

网友(点评):
钢球还分轴向径向吗?~~

网友(点评):
运动受力肯定有分解,所指都是以丝杆为方位才有此说法。

网友:
是的,启动和电动的没有用过呀

网友:
这是什么品牌的产品?

网友:
感觉和汽车的钳口制动比较类似,汽车是液压制动夹紧。

网友:
电动,气动的用过,结构相似,一般是电动或气动放松,碟簧卡紧。
手动的是凸轮结构。

网友:
气动的之前用过,里面是气缸带动一个小角度的契形块推动活动杆夹紧的,所以夹紧行程很小,德国老的东西,贵得死

网友(点评):
大侠,气动是常开的,就是不通气是夹紧,通气了反而是松开--产品图片说明也是写了normal close (NC),所以8#的应该说的准确点

网友:
还没用过呢!有机会用用。

网友(点评):
用不起 米思米里面一个这个破东西 都能买一根滑轨了

网友:
就是弹簧顶死吧,看米思米案例里用过

网友(点评):
哪个案例,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