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填充阵列如何建立

楼主(2016-12-09):
能给个步骤么 谢谢 前提是 没有分割线 没有定位点

网友:
阵列完画个框框把不要的孔拉伸填了

网友(点评):
看那个图,阵列时把不要的跳过去就行了,阵列有这个选项

网友A:
填充阵列

最后,隐藏草图

网友(点评):
还有这种阵列办法,没有注意,谢谢!

网友:
还有个办法7*7后删除不需要的

网友(点评):
这种办法最简单。

网友:
3#4#的方法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填充阵列

最后,隐藏草图

确实不错,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