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后铜带脱皮

楼主(2016-12-09):
今天遇到一个铜带脱皮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基本情况如下:材料H62Y黄铜,厚度0.4,折弯角图纸上给的是0.3,零件生产出来后从折弯处出现脱皮现象,脱下的铜皮厚度为0.05至0.06,可从照片中看出边缘平整,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模具还是材料?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折弯90度,应该对材料要求比较高吧。可能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B:
用上油压吧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C:
这肯定是材料问题,什么铜带还分层?

网友(点评):
事实上,同一批铜带就只这一卷铜带出现了问题,其它的全部没问题。

网友(点评):
那就更确定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第 一次见这种情况

网友D:
应该是材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肯定是材料问题,什么铜带还分层?

按照道理来说,那一批铜带就是一卷铜带分条制成,如果是材料的问题,那么应该不只其中一部分出现问题,其它的应该也会出现问题,毕竟都是一个母材,但是奇事就是在这儿,其它部分的铜带都没出问题,就这一部分出现问题,所以很是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材料的问题

应该这个词我没法拿出来进行交待,关键是证明,就是不知道如何证明是材料的问题。当初出现脱皮现象时我将铜带折弯了180度都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上油压吧

这个有什么讲究?

网友(点评):
当然,这样能保证铜材蠕动充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90度,应该对材料要求比较高吧。可能是材料的问题。

普通的H62Y黄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上油压吧

不好意思,对于折弯这方面的我只有个大概认识,对于其实际判断经验较少,能麻烦你说得更详细一点吗?

网友(点评):
相互学习,没关系的。你去找要活树枝,每隔一会弯几度,和一下子弯,这二种方法,当都弯到小于90度时再观察也许灵动来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这个词我没法拿出来进行交待,关键是证明,就是不知道如何证明是材料的问题。当初出现脱皮现象时我将 ...

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工艺,小部分出现问题,那么就只能是材料问题,如果是工艺问题,那么就是所有都有问题,你这个100%就是材料问题,不要相信同一卷母材就没问题,尤其是这种黄铜,问题非常多。材料分层基本就不需要从别的问题去找,绝对就是材料问题,不知道你一直在纠结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