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N20减速电机弹性固定装置设计,多多指教

楼主(2016-12-09):
       不废话,直接看图。我的要求就是,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内安装此装置,固定电机牢固可靠,有弹性装置(此处加了个弹簧)以便于电机出轴齿轮与齿条有一定预紧的啮合。大家看看,提提意见。或有什么更好的结构设计,即简单又可靠。  比较重要的一点   我一直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 降低运行时的噪音。电机单独空载空转,噪音值在60度DB   单组装在一起后 应该是有共振,噪音在70多DB    (试验时结构件都是塑料件3D打印的) 电机参数 N20 减速电机 减速比380:1   3.7V  35转。 新人第一次发帖,还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结构图1

结构图1

2

2

3

3

网友A:
试验时结构件都是塑料件?那么工件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B:
噪音是齿轮齿条撞击所致?

网友:
具体用塑料件开模 还是金属件  还没定,主要考虑到成本和降噪上    明显塑料件比金山件 噪音要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噪音是齿轮齿条撞击所致?

不是的  齿轮和齿条都采用工程塑料件   是几乎没有噪音的,噪音主要是N20电机的减速箱 产生的振动  带出来的

网友(点评):
层主是lz的分身?

网友D:
换个好的减速箱,我也,买过小型减速电机,国产的噪音比较大,试试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验时结构件都是塑料件?那么工件是什么材料的。

配套的 工件是铝件的    试验用的结构件是塑料件,  但也不排除用金属件的可能,还要从成本和使用性能上去考虑,相比而言用单纯用塑料件所产生的震动噪音应该是比金属件小。

网友(点评):
工件用铝合金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好的减速箱,我也,买过小型减速电机,国产的噪音比较大,试试进口的

国产的是可以的,带负载测下来 噪音值在65DB左右,这还是可以接受的,平时办公环境噪音值也就60DB,   进口的目前是不会去考虑的,不是这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  齿轮和齿条都采用工程塑料件   是几乎没有噪音的,噪音主要是N20电机的减速箱 产生的振动  带出 ...

可以多做对比试验,你如果确定是减速箱振动,那么可以空载,不加齿轮齿条,或者不加弹簧对比。
如果确定空载噪声就超标了,可以加减震材料密封之。

网友E:
这种电机会牢固吗?不会振动摇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机会牢固吗?不会振动摇摆吗?

电机出轴端面上有两个M1.6螺孔固定的,我也在想怎么固定更牢固,其实做个座圈压紧它最好,但实际条件又不允许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多做对比试验,你如果确定是减速箱振动,那么可以空载,不加齿轮齿条,或者不加弹簧对比。
如果确 ...

我想问下 一般这类微型电机的减震材料怎么加,加哪种? 谢谢  这个电机的齿轮箱还是裸露的,我以前试过用棉性材料包裹住它,但齿轮箱部分没法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  齿轮和齿条都采用工程塑料件   是几乎没有噪音的,噪音主要是N20电机的减速箱 产生的振动  带出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