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搞线切割的朋友们,都怎么清理泥浆铁屑?

楼主(2016-12-10):
我,就一台35的小得可爱的快走丝线切割机。

这玩意儿就这么一台,我都已经很不愿意清理了。设备干净了,人变成泥人了。。。

最烦人的,还是那个台面中间的梯形键槽。。。有人用过中间的梯形槽吗?

附近有几家专搞线切割的也去问过,都说这玩意儿只能动手擦和捡。。。

有用专用工具清理的朋友吗?

气得我现在琢磨专用吸集器。

有现成的工具卖,我就不折腾了。

P.S.   看了很多朋友的回复,看来得补充一下了。

我想问的是,怎么清理已有的泥浆铁屑,而不是怎么去减少泥浆铁屑的堆积。

出这个帖子,

一是为懒得一塌糊涂的自己再懒点;
二是为摆着十几台线切割机却雇不到员工的老板朋友解忧。(目前只有三个人在搞,包括老板自己。。。)

网友A:
不用瞎折腾的,你在淘宝上搜橡胶软磁板,有1-6MM厚的,厚的好用一点,不容易变形。然后你量一下你工作台大小,铺放在工作台面就可以。那东西用剪刀可以随意剪的。我有三台线切割,都这样。用磁板后,你的切削都没那么容易变黑,最大优点是便宜好用,不妨一试。

网友:
找个阿姨搞定!

网友(点评):
我家的“阿姨”只管“帮”我管理钱。别人家的阿姨,我也不知道啥时候要清理啊。。。

网友:
磁性分离器

网友:
2#方法好使。

网友B:
元帅的问题,自然也参与下,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除了二楼老师的办法外,割不太厚的工件,我一般都用水质的切割液.这样割出平的废料容易清洗些。

网友(点评):
我一直只用水性的。油性的,看着都害怕。。。

网友:
垫无纺布,勤换

网友C:
勤擦,不要等脏了再擦。
磁铁,磁板,线切割专用磁性分离器,沉淀池,过滤器 等等,这些手段可以用一些,可以缓解,但都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一台600*1000机,自己改成中走丝,随便哪个时候看,都象新买的。

网友(点评):
(^.^)我这几天身体不舒服,已经起码5天没清理了。机器,天天在跑,我回家睡觉,它也在跑。。。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总功率不大,可能节能意义不大。我觉得机器不发热,本身对于故障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瞎折腾的,你在淘宝上搜橡胶软磁板,有1-6MM厚的,厚的好用一点,不容易变形。然后你量一下你工作台大 ...

被吸住的铁粉怎么清理?

我皮肤有季节性过敏,冬天前后,真的很讨厌碰脏水。。。

网友(点评):
我有时会戴医用手套。 我见到这边一些线切割操作工,冬天戴两付劳保线手套,御寒。穿丝动作依然很快。无它,唯手熟尔。

网友(点评):
赞唯手熟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勤擦,不要等脏了再擦。
磁铁,磁板,线切割专用磁性分离器,沉淀池,过滤器 等等,这些手段可以用一些, ...

我借元帅的楼,歪一下。

快丝电源,好像里面都还是很古老的大电阻发热,这种能效太低,有没有谁搞刚高效的高频节能电源,
提高能效、速度以及表面效果、钼丝寿命,几者最佳平衡呢?

网友(点评):
有人搞你说的这个,搞了很多年了。市场上我没见过成熟的商品用在快丝上。10欧姆的电阻,8只并联,效率相对于节能电源的成本来说,其实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了。你说的后面几项,才是主要方向。

网友(点评):
很多人搞了很多年,未果;我觉得难度在于涉及的东西太多,不仅仅要控制脉冲电源,还要步进协调,还要钼丝往复,以及根据工件材质,厚度等等找到一个最佳点,这个变数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吸住的铁粉怎么清理?

我皮肤有季节性过敏,冬天前后,真的很讨厌碰脏水。。。

吸住的铁粉,你皮肤过敏,叫你那个啊姨清理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勤擦,不要等脏了再擦。
磁铁,磁板,线切割专用磁性分离器,沉淀池,过滤器 等等,这些手段可以用一些, ...

谢谢回复,我觉得有这样的机器搞出来,对于你们这些线割加工店老板,还是非常有需求的?你们说呢

网友:
没用过中间的梯形槽

楼主:
看来大家清理线切割机还是用手去搞了。。。

但愿我能搞出来。

目标:不用手不用抹布擦洗泥浆和捡出小颗粒铁屑(尤其是烦人的梯形键槽内的。。。)

这几天忙,大概一个星期后,估计能造出来测试了。

网友(点评):
等你好消息!

网友D:
我们有一种过滤水箱,可以很好的解决你的问题,,可能很长时间都不需要清理。

我们有一种过滤水箱,可以很好的解决你的问题,,可能很长时间都不需要清理。如果有需要了解详请加一下微信:189282258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一种过滤水箱,可以很好的解决你的问题,,可能很长时间都不需要清理。如果有需要了解详请加一下微信 ...

谢谢热心的信息。

我在搞的是清理线切割机台面用的设备,不是循环水净化处理。。。

已经造了一个送到有十台线切割机的朋友那里试用几天找找毛病。

好用的话,再告诉大家吧。

网友D:
哈哈,拭目以待,,还能有什么设备能清理这个?亲,那真是人工智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拭目以待,,还能有什么设备能清理这个?亲,那真是人工智能了。

我造不出那么高大上的家伙。。。

我的7735小机器上用着,是足够了。鼓风机用的是250W的。

朋友那里设备多,得造大点,鼓风机得换成400~500W的,能多清理几台。

自己造也方便。最贵的成本,就是几百块钱的鼓风机了。

水桶:我自己的,用的是线切割用切削液的塑料桶。好处,一,轻;二,桶口外围有很大的台阶,很容易挂住密封扣。不花钱吧。

桶盖:2mm不锈钢板,固定40mm管接头和25mm管接头。40的,接鼓风机进气口;25的,接吸尘管。
          桶盖和桶口之间,加了窗户密封橡胶。

气泡分解板:2mm不锈钢板,固定25mm管接头外,打了不少小孔。这个板,是用两根丝杆固定到桶盖的。小孔和这个板的作用是,不让被吸进来的气“沸腾”得过猛。泥浆溅到真空泵进气管内,可不好玩了。

钢丝网:偶尔溅上来的泥浆,遇到它,会减速停留。

使用前,桶内先放点水,使气泡分解板沁在水里。然后,随便去吸吧。一手拿长铁棒子捅捅顽固的泥浆和键槽内的小铁块,一边用软管直接吸。
嘿嘿,机器吸干净了,手还是干的。

泥浆和零碎铁块,都在桶里呢。

鼓风机出风口不脏啊?桶里的水面离钢丝网有一段距离的话,出风口超级干净。

大家想自己造的话,鼓风机,最好买370W的。劲儿太大了,水满了它还往外拽,就麻烦了。280W,有点劲儿不够。

网友(点评):
风流尽显啊!赞一个!

网友(2017-02-10):
引用 网友B:
元帅的问题,自然也参与下,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除了二楼老师的办法外,割不太厚的工件,我一般都用水质 ...

快丝一般用南京产的乳化液。布碎,人工是一笔很大的的开支。再说现在的学徒好懒的。见过加工店做出来的工件洗就不洗直接送货的。碎铁渣用铁丝绑个磁铁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有一种过滤水箱,可以很好的解决你的问题,,可能很长时间都不需要清理。如果有需要了解详请加一下微信 ...

此结构参见OKAMOTO大平磨冷却液过滤系统

网友(2017-03-12):
学习了,以后也许用得上

网友:
分析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