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机选择求助

楼主(2016-12-10):
总重400kg的小车,最大运行速度20km/h,使用一级直齿轮传动,传动比2.8。小车两根车轴,每根轴两个车轮,车轮直径210mm,每根轴由一个电动机驱动。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驱动电机了,有没有朋友可以帮到我的(ps:本人小白一个)

网友A:
说说个人的想法,类似的方案以前做过一次,不过我那个钢轨行走小车,但原理都是一样,首先你要搞清楚的是轮子与地面的滚动摩阻系数是多少,这很关键,根据你使用的材质去查查资料,确定了滚摩系数之后,根据正压力可以算出滚动摩阻力偶矩,这个阻力矩会阻碍你小车前进,想正常运行,电机输出的扭矩必须要大于这一数值,你的小车有行走速度要求,根据行走速度折算到转轴的转速,根据加速时间,算一下加速度,电机输出的最大扭矩就能求出,最后再乘上适当的系数

网友:
两个驱动电机同步问题不好处理吧

网友(点评):
嗯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用俩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个人的想法,类似的方案以前做过一次,不过我那个钢轨行走小车,但原理都是一样,首先你要搞清楚的是轮 ...

嗯,谢谢啦,有个计算方向了。我这就是一个火车的模型,车轮和轨道的材料与实际火车一样

网友(点评):
直轨不用考虑转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啦,有个计算方向了。我这就是一个火车的模型,车轮和轨道的材料与实际火车一样

嗯   那相关的资料就多了,你这个轮径不大,转动惯量应该可以不用考虑,通过系数就能弥补,但是电机也别选太大,扭矩太大,产生的推力如果大于轮和钢轨的最大静摩擦,轮子会打滑的

网友:
你要考虑轮子与地面的滚动摩擦,一般取0.03,具体取值网上能搜到。

网友:
用一个电机,外加同步带确保前后联动

网友(点评):
这是要求相当高时才用,一般情况就是一根主动,另一根自由转动

网友(点评):
同意,要么前轮驱动,要么后轮驱动。

网友(点评):
四轮驱动怎么匀速

网友(点评):
参考汽车前后桥结构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 想到了理论力学

网友:
lz的电机,是电池供电吗?

网友:
电机没定型,怎么速比就出来了。i=2.8这个电机很难配,一般都是电机功率,转矩转速确定了,再去确定减速机构速比。

而且搞20km/h的小车,先不谈驱动,首先要确定能源,刹车,转向(有轨无轨)问题。

网友(2018-12-20):
个人觉得先定电机,然后配减速机,不然选电机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