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面分析求助

楼主(2016-12-10):
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这个轴断裂的原因。
材质630,偏心轴,转速11000r/min左右。

楼主:
图片没添加成功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按上诉操作还不能上传请联系论坛左侧客服

网友A:
是不是进行了强度校核?

楼主:
图片如5楼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行了强度校核?

这个是实际使用过程中断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实际使用过程中断裂的

我的意思是这根轴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进行了强度校核。
断裂是不是跟轴的强度不够有关?

网友B:
你要说清楚轴大小,输入的扭矩是多少,带的负载时多少?有无径向力?

网友:
这么高的速度,热处理有裂纹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清楚轴大小,输入的扭矩是多少,带的负载时多少?有无径向力?

扭矩1.8n.m左右,断裂的偏心轴轴径12mm,孔5mm,偏心轴带动工件左右摆动

网友C:
断面左下方表面光滑,其它部分粗糙明显是疲劳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面左下方表面光滑,其它部分粗糙明显是疲劳破坏

大侠能详细说下如何避免这种疲劳破坏造成的断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