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尺寸偏差的标注

楼主(2016-12-10):
向前辈请教一下 这三种标注方式 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第一个是国标样式。

网友:
没什么区别。
一般应该用第一种。
第二种,这样标很少见。
第三种,常见于国外的资料。

网友A:
本质一样,都允许,只是第一款公允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一样,都允许,只是第一款公允度高

啥是公允度啊

网友(点评):
从教育界到实践再标准。绝大部分阶层吧

网友:
只见过第一种标注方法

网友:
没有区别,一般用第一种标注方式。

网友:
你标注的时候不都有吗?
第一个对称:上偏差和下偏差是一样的;
第二个双边:上偏差和下偏差可以不一样;
第三个限制:你的吧你要的最小尺寸和最大尺寸都标上。

网友B:
第一种标注是上下偏差大小一样的简化标注法;第二种是一般标注法,用于上下偏差大小不一样的场合;第三种直接将最大最小值标注出来,较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标注是上下偏差大小一样的简化标注法;第二种是一般标注法,用于上下偏差大小不一样的场合;第三种直 ...

OK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