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电气故障的维修两例

楼主(2016-12-10):
        好长时间不发贴了,因为工作忙,时间紧张。近两天有些时间了,写一些这两天的经历吧,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现在工厂内数控车床已经很普及了,而数控车床故障率比较高的就要属刀架了,我遇到过好多的数控车床刀架故障,今天说两个电气上常出现的故障。
         一:我们单位的一台数控车床总是跳闸,后来连总闸也会跳,于是外单位的一个电工师父来了直接给换了一个大的空开,结果还是跳闸,大闸小闸全跳。后来领导要求我去看看。经过检查,发现这个空开是刀架电路的,在小闸跳了以后系统无法换刀,甚至系统直接掉电,电柜内部的换刀控制器里有三个保险,也烧掉了两个,于是先更换了两个保险,上电后正常开机,但换刀有的时候还会跳闸,系统还是掉电,于是怀疑是哪里漏电了。数控机床一般最爱漏电的地方是中托板后方的端子板,我决定要看一看,结果还没有拆端子板,就发现从端子板出来的到刀架的线有问题,金属软管已经磨损,里面的电线也能看到铜丝了,所以不用怀疑了,就是这里出了问题,重新做了绝缘加固后再测试,没有问题了。这种问题出现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一般情况下露线后不会总出现换刀问题,只有当正在换刀的过程中又洽好电线对机床漏电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了问题的难查。
         二:我的一个朋友他的数控车出现了一个怪问题,换刀的时候频繁出现刀架未锁紧报警和换刀时间过长报警,后来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助他修复一下,到了现场后换刀观察,确实有这问题,但出现问题时一般都是三号刀或四号刀,打开诊断页面后监视各个信号,没发现有问题,用手去压开关也没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般是出在换刀结束的时候才有,所以大概的锁定两个方向,1:发信盘的位置不正确,2:接触不良导致信号丢失。于是将这个发信盘拆了一点进行清理,发现和判断的一样,由于两个问题都存在,所以才产生了这个换刀报警的现象。下面我将发信盘的图片上传给大家看看。另外,因为发信盘上的电线老化,所以有些地方的电线绝缘层都不好了,一块处理一下。这种发信盘因为属于金属接点式的,所以表面容易氧化,用比较细的水砂纸打磨一下,清理干净后,涂抹润滑脂就好了。

楼主:
其实数控车刀架的故障率和磨损率太高了,我还改过刀架定位销的位置,还改过刀架托起旋转用的柱销位置,对于机械厂来说,应当着重对刀架进行保养和保护。比如要定时加油,定时清理等等。

网友:
说真的,看你的相貌也是个实干战士,希望多多进社区聊聊。
我常讲10台设备问题有9台修坏的,问题诊断很重要。

网友(点评):
谢谢,但我因为工作太忙,来的时间有限啊

网友(点评):
以后有事多交流,多合作

网友:
请教楼主那润滑脂需要是导电的吗?

网友(点评):
涂油就是防止焊点氧化的吧,就是黄油

网友:
楼主讲的确实很好。基本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使用。
但如果不是售后服务人员,或者没有亲自操作过,很难描述的这么详细。

网友:
宝贵的经验,无私的分享,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数控设备的维修,需要机液电等综合知识和丰富的现场经验,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又见你发贴,真好,又能学到东西了!

网友:
机械厂的老板有很多不懂机床,他们只知道使用,不知道保养,其实机床的保养检修是很有必要的,小问题早发现,早解决,避免发生大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