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螺纹时如何成型的

楼主(2016-12-10):
如上面是我们水质在线分析仪上面的注射器 用来分析水样的 可能医疗仪器上面也用这种注射器 我想请教的是 上面的螺纹时怎么画的啊 不用装饰螺纹线 不用切除 这个注射器是美国进口  国内能够加工出来这种螺纹么 图纸上面应该如何画呢

网友:
不用切除,就扫描成型,,,,,

网友:
要求高车削,一般搓丝、滚丝

网友A:
图示螺纹估计M10,用solidworks详细画法见左侧结构树。
再不明白可以再发问,任何社友都会抽空回答你的提问。

网友:
这时候,发现二维图的好处了,一条细实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螺纹估计M10,用solidworks详细画法见左侧结构树。
再不明白可以再发问,任何社友都会抽空回答你的提问 ...

谢谢  非常清晰

网友:
提醒一下,搞清楚是啥螺纹哦

网友:
得看是公制螺纹还是英制螺纹

网友:
扫描怎么做的?

网友:
进口产品一般都是英制螺纹居多,也有是美制螺纹哦!

网友:
这种螺纹国内应该可以做的,有很多种方法,关键看你这种螺纹的精度和数量,有一种挤压螺纹的治具,加工你这种螺纹比较合适,但是价格较贵

网友:
如果要有密封效果,有可能是密封管螺纹

网友:
如果一定要按样本来制作,可以考虑用投影来测绘一下牙型和螺距,有了参数就一定能加工了

网友:
是什么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