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请教

楼主(2016-12-11):
各路大侠们:
用两个自复位按钮控制一个电磁阀,双手按一下自复位按钮,电磁阀动作,再双手按一下自复位按钮,电磁阀停止动作,这个用继电器怎么实现,跪求!@

网友:
两按钮串联构成一键启停

楼主:
是两按钮串联控制电磁阀,两按钮是自复位按钮,怎么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网友:
一个自复位常开,一个自复位常闭,串联。常开一路继电器接自锁。

网友:
网上的电路,感觉可行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40278827.html
启停鍵用两个串联,即可达到楼主的要求

楼主:
谢谢5楼的兄弟,按照你的说法,问题就解决了,我还以为用继电器解决不了呢!

网友:
在没有PLC的年代,自动化控制是用继电器来完成,要用多少屏继电器你是没见过,后来高级一点用Z80加手持编程器。不像现在又是DCS又是组态,动动鼠标监和控都有了,科技发展太快了,一不小心就要被甩下车

网友:
双手启停电路,启停按钮两个串联。不明白QQ375071511。15666184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