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平键好还是还是渐开线花键好

楼主(2016-12-11):
一段传输,间距可调的,因为负载偏心及装配精度很差,所以调节的时候会很卡,大家有好的办法不?这个轴跟电机连的,一边转动,一边滑动

网友A:
最好传个简图,有利于大家帮您更好地分析。

网友(点评):
机械行业就是用图说话

网友:
参见台钻

网友:
把调节丝杆导程做小

网友(点评):
你邵晨是问:用普通平键好还是还是渐开线花键好。那肯定花键好,

网友:
用六角轴和六角孔组合。

网友(点评):
用过一次,加工商做出来惨不忍睹

网友:
花键定心好些,成本高点,不管什么,可提高装配精度啊,精度有问题,传动当然卡,要不就是松,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传个简图,有利于大家帮您更好地分析。

黄色那根轴,因为重量都在前面  所以会成喇叭口形状 ,把那根轴分3段会不会好些

网友:
我觉得你把轴加粗,然后两边多加几个轴承座,加工精度稍微放高点,应该会有所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