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如何选厂里的课题

楼主(2016-12-11):
厂里是做冰箱空调钣金件的,比如翅片冷凝器等等,还有各种铰链的冲压。我选课题该怎么选?比如以一个冰箱底板钣金件来做毕业设计会不会嫌小,我不大懂怎么选啊 各位前辈指导指导啊

楼主:
嘿嘿 顶顶不会怀孕的

网友A:
不会嫌小的,关键在于你怎么写了。把细节都描述到位,会是很好的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嫌小的,关键在于你怎么写了。把细节都描述到位,会是很好的课题。

是不是选冲压钣金方面的 就必须要做出模具啊?

网友B:
以一个冰箱底板钣金件的冲压成形中的力的分析。也还是个好大的课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一个冰箱底板钣金件的冲压成形中的力的分析。也还是个好大的课题哈

这个好像是cae是吧,这是硕士毕设用到的吧。
我在想挺复杂的钣金,要是把模具设计出来显然不可能。有别的方向不需要画模具的课题吗。我们厂冰箱空调都做,什么蒸发器,冷凝器都有

网友C:
从毕设的课题上来说,题目定的小的话是不容易写,这样对细节要求很高,如能将模具设计钣金工艺展开来做得话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毕设的课题上来说,题目定的小的话是不容易写,这样对细节要求很高,如能将模具设计钣金工艺展开来做得话 ...

主要我实习的工厂他不设计模具。我看网上毕业设计都是一个简单的钣金件,然后一个模具设计就结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实习的工厂他不设计模具。我看网上毕业设计都是一个简单的钣金件,然后一个模具设计就结束了

那就从钣金加工工艺方面入手写。包括钣金模型的设计,下料尺寸的展开计算,落料折弯等。

网友D:
可以写钣金件的加工工艺或蒸发器的加工工艺,当年就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写钣金件的加工工艺或蒸发器的加工工艺,当年就这么写的

我把我的问题发给我导师了 看他怎么给我建议 要是写翅片蒸发器的具体加工 最后是不是只要做出一个成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我的问题发给我导师了 看他怎么给我建议 要是写翅片蒸发器的具体加工 最后是不是只要做出一个成品就 ...

蒸发器加工中有个特殊工序(钎焊)写起来比较复杂,如果导师同意,还是建议写钣金件加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