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比较重,求连接方法

楼主(2016-12-11):
一台娃娃机,门比较重,一开始采用时图一的方式(合页的承受不了那重量),长轴和孔形成转动。不是还没有更好方式

网友A:
能有多重?实在不行可以自己制作非标合页

网友A:
再者建议去米思米网站上看看

网友:
有重载合页

网友B:
我怎么看不出连接关系呢?

网友C:
移门行不?

网友D:
只能说你的合页太不给力了.

网友E:
换成塑料门,增加每扇门的合页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塑料门,增加每扇门的合页数量。

玻璃门,要求透明的,除了左边立柱时铝合金外其他都是玻璃和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有多重?实在不行可以自己制作非标合页

大概50kg重,门转动除了合页,和孔轴配合装动,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点评):
50kg的重量不算很重载,选用标准合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不出连接关系呢?

黑色是的孔,开门是黑色会随着门一起转动,红色是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你的合页太不给力了.

这种结构装合页,只能装在外面,外观上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者建议去米思米网站上看看

已经看过,感觉没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门行不?

宽才0.9米,做双向移动门,有些怪怪的

网友(点评):
那只能加强柱子和铰链桩的强度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办法,在门的开出那边加个落地万向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宽才0.9米,做双向移动门,有些怪怪的

万向导向轮,有加了。合页在外面,外观不过关,就不加,至于加固地方选择门的右下角,做个角铁顶住,不知道有没有更好方法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做的图?

网友:
市面上见到的合页都是标准件,用料也不是很标准,不如自己设计个加粗加厚的合页,找个小作坊加工一下,精度不高的东西,价钱不会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不出连接关系呢?

我也觉得不太懂啊,合页是水平放的?

网友:
我想问楼主说的是合页的转轴承受不了门的重量还是合页与门结合的孔位承受不了?

网友:
我的想法是门的上边沿增加金属边框(此边框和合页一体结构,可以使用不锈钢做镜面当作门装饰条)抱住门的另一边来延长合页的受力点,也就相当于减小门的重心到合页的力矩,这样改动的话应该能较大的减小合页轴部的受力!当然也可以同时配合增加重型合页(增加结构强度)使用。只是个人这样想,不知道是不是犯了基本错误,如果有请各位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