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降低轴应力集中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6-12-11):
如图所示,K弯曲时为有效应力集中系数,如何通过理论计算验证?

网友A:
这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

机械设计书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B:
可以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一下

我的意思是纯手工计算

网友B:
应力集中对疲劳的影响大,一般的强度计算都不考虑应力集中的
手工计算太麻烦了

网友:
关于应力集中一般是根据经验公式来的吧 应该没有什么推到过程

网友:
这种典型轴的计算,应力集中系数都可以查,没必要计算。另外如果计算疲劳,可以参考相关的设计标准,比如FKM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力集中对疲劳的影响大,一般的强度计算都不考虑应力集中的
手工计算太麻烦了

哈哈,不讨论疲劳校核,只是看到这儿不知道怎么解释,而且实际设计也是这么搞的,单纯想知道为什么而已

网友(点评):
哈哈,实际计算不考虑应力集中?

网友:
这个是大量实验统计出来的,不同材料,开孔大小等等,要想分析,要用到弹性力学了,多看书了,属于理论层次上了

网友(点评):
啥玩意? 都有标准手册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