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车床架子选什么料?

楼主(2016-12-11):
250公斤重的车床,本来想买原装工作柜,一看铁皮包的有点不放心,怕不安全~!所以想自己做个架子,安全第一,是40*40*2镀锌铁方管? 还是40角铁?

网友:
太简单,没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角铁。

好的 谢谢

网友(点评):
50的方管也行。

网友:
架子不管你用什么型材,跟你机构也有很大关系,先画画,有了样子,再反个验证最薄弱部分,做个截面简单分析一下

网友B:
只一个架子,当然方管

网友C:
都可以,主要看材料厚度和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一个架子,当然方管

焊接的师傅也说是方管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主要看材料厚度和硬度

不懂哦,一个40角铁,一个是40 40 2的方管 这俩那个硬?都是铁的~!

网友(点评):
硬度一样,强度方管至少增加50%

网友(点评):
截面都不一样的呢,抗弯截面系数方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