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径大小的设计

楼主(2016-12-11):
如图这个公式是按照扭转强度大小设计轴径,公式中的P为轴传递的功率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A:
,写这么明白了,一般机械传动动力源,都是用功率KW,或是马力,机械不是有传动效率么,转换到这个轴上的功率不就有了么,然后可以求出扭矩了,好好看看书了

网友B:
能够出来问就不错,此处要是在学生作业中出现需要考虑传递效率问题,要是是工程实际中直接用接入的动力源功率就行了,原因是,工程中一般都怕出问题,加大点保证安全。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网友C:
就是你想要轴传递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你想要轴传递的功率。

举个栗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出来问就不错,此处要是在学生作业中出现需要考虑传递效率问题,要是是工程实际中直接用接入的动力源功 ...

你的意思就是电机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这么明白了,一般机械传动动力源,都是用功率KW,或是马力,机械不是有传动效率么,转换到这个轴上 ...

你的意思就是电机的功率咯,乘以一个传递的效率如0.9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例子。

网友:
那个轴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