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螺丝是涂润滑剂还是螺纹胶?

楼主(2016-12-12):
非标自动化设备,目前我接触都两个标准,有点矛盾,就是一般螺丝锁紧时,是每个螺钉涂黄油还是螺纹胶,之前在一家外企上班,规定车间装配时螺丝涂黄油,需要防松的时候涂螺纹胶,后来接触到外面一些非标设备公司,都说螺丝锁紧最好都涂螺纹胶,要么就不涂,涂黄油螺丝很容易掉,问下论坛你各位都是怎么做的,补充下基础。

网友:
我觉得看设备所处的场合,涂黄油主要是一些容易收到腐蚀生锈的设备,有时候拆卸他就方便点。涂螺纹胶则相反,像一些干燥的实验室啥的,不经常拆卸的。

网友:
锁固胶用于防松场合。防咬合剂用于放置螺栓锁死的场合。分场合选择使用即可。

网友:
涂润滑剂目的是为后续白拆卸不会咬死,螺纹胶是防松和密封

网友(点评):
给个邮箱,发份资料,我的邮箱LWMXX@163.COM

网友:
螺纹涂胶一般用于密封吧?

网友:
螺纹密封胶与螺纹紧固胶应该是两种东西吧?

网友(点评):
密封是那种白色乳状的吧,我们有时候真空密封好像也用这种。紧固就是常用的乐泰Loctite

网友:
主要看需求的应用场合吧!

网友:
根据螺纹锁死的原理来说,涂黄油是不可能造成螺纹锁死失效的,涂黄油只是防止生锈和粘扣。

网友(点评):
一般机器都是有振动的

网友(点评):
放松靠放松机构,涂不涂黄油影响不了防松效果

网友(2017-09-24):
好像木有准确的说法呀,据我所知大部分都不上,只有高负载细螺纹的时候上黄油,是怕损伤螺纹。

网友(2020-09-10):
这个问题可以用螺丝润滑剂解决,像紧固件干膜润滑剂,不需要再涂什么油了。方便,成本低,如不明白可以咨询:13332959327,可以帮您解决这问题

网友:
没涂过黄油,防松就乐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