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人在发这类文章

楼主(2016-12-12):
很明显,撰文的人只能用无知形容。

液压缓冲器(hydraulic damper)
借液压阻尼作用对在作惯性滑行的车皮进行缓冲减速至停止 工作原理
当液压缓冲器受到碰撞压力时,动能经塞头和加速弹簧转给活塞,使其向右运动。原来缓冲器工作腔内装有一个复位弹簧、顶杆以及油液。活塞的运动挤压工作腔内的油液,使其复位弹簧压缩,同时使油液从活塞与顶杆之间的环形间隙挤压出来,进入贮油腔。在活塞开始运动时,由于与顶杆之间的环形间隙较大,油液容易被挤出;在活塞继续运动时中,这一环形间隙变得越来越小,即活塞阻力不断增大,到顶杆的圆柱形阶段后,环形间隙为为难能告知,阻力也稳定于最大值。缓冲器被压缩的过程是通过活塞挤压油液做功的过程。这一过程消耗了大量动能,起到缓冲作用。当工作完毕,活塞被复位弹簧推至原始位置,完成一个工作循环。

这类文章还挺多,猛一看好像是在介绍机械原理,其实仔细一看全是胡说八道。

网友:
这类的长文我一般不看

楼主:
对功能的解释狗P不通,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网友A:
生产厂家应该做点奉献才是。新东东的知识途径大多数情况只能通过网络之类公共平台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厂家应该做点奉献才是。新东东的知识途径大多数情况只能通过网络之类公共平台获取。

快别做奉献了,找了一堆不知所谓的写这种软文,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你可以在他们后面给以纠正贴,也算胜造 一次

网友:
这么长的文章我从来不看,我喜欢看通俗易懂的图纸

网友:
应该配图的。

网友:
热情是好事,但凡是要有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