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左边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6-12-12):
请教下大侠们,左边的是什么材料,右边的是304不绣钢
我拿304不绣钢敲他,他比较软,304没事。但是他这个又没生绣,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楼主:
做夹具用的,请问大家用什么材料好。电脑锣不易变形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A3吗?

网友(点评):
就是不是很懂,A3会生绣

网友:
再比较一下重量呢

网友(点评):
轻于不绣钢

网友:
A3钢要生锈的
304不锈钢的硬度大概在HB180左右
低碳的含Cr不锈钢调制后最低可以到HB140-150左右

网友:
有可能你右边的不锈钢硬化过

网友:
Q235刚平磨加工完毕,你放上一周就会生锈

网友(点评):
在设备上的,使用了两年多了

网友:
材料不是很懂,但是你说的不生锈也有很多原因吧,这个看不出来的

网友:
有没有锈要看所处的环境和存放时间长短,你这个单纯一张图片很难分辨出具体的材料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