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件齿轮

楼主(2016-12-12):
请问各位大侠,铸件齿轮相对于锻件齿轮具有什么优缺点呢?
另外,如果在滚齿中在齿面上出现气孔怎么办?

网友:
铸件齿轮成本低,可以铸造成型,减少加工量。主要优点就是成本低,加工周期短。
相对于锻件齿轮来说,结构强度低,不能进行热处理齿面硬度不足,很难进行齿面磨削,齿轮精度较低。
因此相应的用于低速轻载或者链接用。

齿面出现气孔需要分析气孔形状,大小,数量以及分布情况,并根据实际工况做出处置决定。

网友:
锻件组织致密,综合强度高出20%左右

网友:
铸件成本低,强度也要低一些,常用在一些低速轻载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