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喷丸工装的寿命

楼主(2016-12-12):
我厂生产的一种零件,需要先喷丸或喷砂处理,再喷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喷砂的工装挡板(材料Q235),在喷砂室内使用二三十次就因为强度问题被打穿了。    哪位大牛有好点的方法,去提高一下工装的寿命吗?

网友:
不能换材料?

网友A:
高速高能高频打击,磨损严重,就是改材料了,能有啥办法

网友:
改成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高能高频打击,磨损严重,就是改材料了,能有啥办法

道理我懂,但是我想问问哪位大牛有过这方便的成功经验

网友:
我们这里是在外面挂个橡胶皮子防护,更换也方便,也便宜。

网友B:
工装挡板换成锰钢板

网友:
支持六楼的说法。

网友C:
这是个易耗品,只能定期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易耗品,只能定期更换。

恩恩,谢谢。   我现在有个初步想法:在挡板上边放一层橡胶,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正待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装挡板换成锰钢板

谢谢大牛啊。    额外多问一句,这个锰钢板,大牛你是不是在实际中验证过了?
我回头考虑下锰钢板。

网友(点评):
喷丸机内衬板u都是这材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   我现在有个初步想法:在挡板上边放一层橡胶,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正待实施

将实施效果来论坛反馈一下,一起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   我现在有个初步想法:在挡板上边放一层橡胶,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正待实施

试验完了可以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E:
加厚挡板的厚度,尽量分散喷砂的点,效果会好一点吧,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记得以前公司有一台喷丸机。它固定零件的夹具是用类似弹簧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验完了可以分享一下结果

ok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牛啊。    额外多问一句,这个锰钢板,大牛你是不是在实际中验证过了?
我回头考虑下 ...

大牛厉害,兄弟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厚挡板的厚度,尽量分散喷砂的点,效果会好一点吧,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加厚挡板的厚度,我理解。  那个“分散喷砂点”是不是指的是降低单位面积的喷丸数量,这样同一个工件的喷砂工序的时间相应提高一点,但寿命提高了。(因为工件在喷丸时,每次承受的喷丸带来的冲击力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实施效果来论坛反馈一下,一起分享一起进步。

这个可以有。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厚挡板的厚度,我理解。  那个“分散喷砂点”是不是指的是降低单位面积的喷丸数量,这样同一个工件的喷 ...

喷砂应该有个出口之类的吧,类似于喷砂枪之类的,让沙子尽量都喷到零件,不让沙子直接喷到钣金上,喷到零件反弹后的沙子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了,这样可以延长钣金打穿的寿命了

网友:
改变下结构看好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喷砂应该有个出口之类的吧,类似于喷砂枪之类的,让沙子尽量都喷到零件,不让沙子直接喷到钣金上,喷到零 ...

我现在的工装的作用,就是不让零件的内孔收到喷丸。你的意思是,想办法让喷丸尽量都喷到零件上,不喷到工装上?

网友:
估计换材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工装的作用,就是不让零件的内孔收到喷丸。你的意思是,想办法让喷丸尽量都喷到零件上,不喷到工 ...

是的,这样会延长钣金的使用寿命,不用频繁更换

网友F:
加橡胶垫不耐用。换锰钢是耐用可是成本高了。
你可以直接焊上耐磨层,成本低、也好用。用的差不多了继续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橡胶垫不耐用。换锰钢是耐用可是成本高了。
你可以直接焊上耐磨层,成本低、也好用。用的差不多了继续焊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很有价值,回头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样会延长钣金的使用寿命,不用频繁更换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只能帮到这些了,不换钣金方法还没遇见过,惭愧

网友(2017-01-17):
跟着大神们 学习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师傅们的解答

网友G:
我们这也是这样,换了材料,用的40CR,实在不行进行适当的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也是这样,换了材料,用的40CR,实在不行进行适当的热处理

40Cr可以吗:你们那里已经试验过这种材料了吗?效果怎么样(另外,需要再热处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40Cr可以吗:你们那里已经试验过这种材料了吗?效果怎么样(另外,需要再热处理吗)

寿命比之前的强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寿命比之前的强了很多

朋友,谢谢啊

网友:
我们喷砂保护基本使用橡胶,可开模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