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问题,精度不高

楼主(2016-12-12):
长40  高16 厚20mm    我想把宽度10mm改成6.5mm ,是否能加工?

楼主:
壁厚1.5mm

网友:
查钣金工艺手册 这个东西不是凭感觉的 ok/

网友:
你去问问钣金师傅,以前我不清楚的都跑去问钣金师傅,你要考虑到折弯机能不能折,

网友(点评):
别用折弯机

网友A:
做个简易的模具成型,折弯机可能有困难

网友:
而且孔的同轴度不好保证,建议后加工

网友B:
对,是贵公司的师傅或者外协厂的师傅

网友:
折弯机有点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是贵公司的师傅或者外协厂的师傅

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简易的模具成型,折弯机可能有困难

之前做过10mm、后来我感觉,那个槽要改成小一些

网友:
常用模具折不了
你把你们公司的折弯机上模数据导入CAD,模拟下就知道了,上模和零件干涩就不好做了

网友:
1.5用成型工装滚压也可以

网友:
折弯深度一般至少是5倍壁厚

网友:
需要用到大鹅径折弯模具。

网友:
可以做一个压型模具,用冲床压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壁厚1.5mm

边高于了45%对角线就不行了

网友:
用冲压模具去做就可以

网友:
应该找这种折弯刀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