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给热风机主轴轴承降温

楼主(2016-12-12):
热风机主轴温度达到160+,如何才能起到良好的降温效果

热风机主轴

热风机主轴

网友:
环境空间限制只能在主轴上安上反向风叶

网友:
160度不算高,有高温轴承,德国牌子好用的。

网友:
加水冷循环散热

网友:
加装工业空调。

网友:
轴承润滑是干油还是稀油?
1,主轴外焊接一层外壳,用循环水水冷;
2,如果稀油润滑,再在稀油装置上加冷却装置。

网友:
电机在高温环境一般都有冷却系统,只是需要根据各使用,环境等等确定使用哪种冷却。上面各大侠已经给出多种方案都可以参考。

网友:
换个轴承,选用耐高温油脂,MP-SP油脂应该可以了,而且轴承游隙要选大一点的,

网友:
主轴加一道水冷。

网友:
风冷,水冷,油冷,都可以

网友(2017-11-04):
这个热风机厂家也是大神呀,轴承居然没有高温隔离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