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tary feed-through DDF

楼主(2016-12-12):
Rotary feed-through DDF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从字面上看可能是数字传感系统(网络)

网友:
通过DDF旋转进给(字面意思)

网友A:
SCHUNK offers an innovative gripping system with the Rotary Feed-through DDF-2. A new and the most powerful rotary feed-through unit yet, this device are applicable for modern robot and assembly production line. DDF-2 ensures the maximum reliability in processing with a 360° continuous rotation, increased load capability, smaller drives, optimal dynamics and a specially-developed seal for long service life and energy efficiency. We offer 3 variants for the feed-through as well as a combined version. More versatile and extremely adaptable for higher process demands, this next generation device features handling for a large number of electrical and pneumatic transmissions for larger process requirements.

网友:
用于机器人动作的一种控制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HUNK offers an innovative gripping system with the Rotary Feed-through DDF-2. A new and the most p ...

您有中文版的
SCHUNK 的介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中文版的

没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将英文介绍转到英语版块,让大侠帮你翻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