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算电机角加速度

楼主(2016-12-12):
请问,我的电机额定功率是7KW,转速为1000r/分钟,而电机从静止加速到1000r/分钟,请问怎样算它的角加速度啊,望指教!!

网友:
你得给出加速时间啊!

网友A:
找到这个电机的特性曲线

楼主:
假如加速时间是0.2秒,

楼主:
请问怎样求这种情况的电机角加速度

请问,我的电机额定功率是7KW,转速为1000r/分钟,而电机从静止加速到1000r/分钟所用时间为0.2秒,请问怎样算它的角加速度啊,望指教!!

网友(点评):
角加速度的单位是 角速度/秒^2。按此计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1500000/s^2

网友:
我算了一下,一样菜鸟 请各路大神鉴定一下

网友B:
Wd=πn/30=3.14x1000/30=104.667rad/s
Wd-W0=aw*t    104.667-0=aw*0.2=523.335

网友C:
角速度/加速时间=角加速度
角速度与转速有个关系式,w=2π/T=2πf=2πn
在这里,功率不是必需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πn/30=3.14x1000/30=104.667rad/s
Wd-W0=aw*t    104.667-0=aw*0.2=523.335

请问大侠,Wd=πn/30=3.14x1000/30=104.667rad/s
Wd-W0=aw*t    104.667-0=aw*0.2=523.335    这公式中的,Wd  W0   aw分别是指什么啊,还有,Wd=πn/30这公式中的30是公式自带的数还是求出来的,望指教。

楼主:
大神1500000这数是怎样算出来的啊,有公式吗,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速度/加速时间=角加速度
角速度与转速有个关系式,w=2π/T=2πf=2πn
在这里,功率不是必需的参数

大侠,请问w=2π/T=2πf=2πn这公式中的T   f是指什么啊,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请问w=2π/T=2πf=2πn这公式中的T   f是指什么啊,望指教

T是周期,f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这个电机的特性曲线

电机厂给吗?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侠你

楼主:
这个是我假设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假设的参数,,

估计电机厂都没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