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P1.25牙杆材质

楼主(2016-12-12):
   最近需要下一套牙杆和牙套的图纸,牙为M12*P1.25,因考虑到重量原因,能不能采用A6061材质制作???牙杆受力不大!谢谢!

网友:
可以的, 如果强度要求高,也可以用中心杆来做(303或45#)

网友A:
没问题.
PS:如果要考虑维护性的话,建议不要牙杆和牙套都选铝材,很容易咬死

网友:
3#说的有道理,牙杆和牙套都选铝材,很容易咬死,应该避免这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PS:如果要考虑维护性的话,建议不要牙杆和牙套都选铝材,很容易咬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