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扫描问题

楼主(2016-12-12):
路径是3D草图,因为我后面还要加空间曲线,但现在就算画一根直线也扫描不了,哪位大神解释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路径根本选不了。

网友A:
我刚才试了试,怎么试怎么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把路径、轮廓反选才能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A:
你的第二张图左边框里默认应该选轮廓,但是你点的好像是路径那条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试了试,怎么试怎么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把路径、轮廓反选才能出现你说的情况

哈哈!你也是够敬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二张图左边框里默认应该选轮廓,但是你点的好像是路径那条线吧

果然是,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二张图左边框里默认应该选轮廓,但是你点的好像是路径那条线吧

网友:
要不就是路径和轮廓选反了,要不就是画到一个草图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也是够敬业的了。。。

因为实在感觉不出来这些操作哪里会出现问题,正好电脑开着就试了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