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软起动

楼主(2016-12-12):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我们设备上上电机的启动方式是软起动,见图,但是启动的时候好像还是不能平稳启动,皮带和皮带轮会打滑,图示中的软起动有谁知道怎么调节吗? 或者如何判断软起动坏了 ?

软起动

软起动

网友:
皮带打滑只能说明设计问题,没有与起动转矩配套,加压紧装置应急再说吧

网友:
1.找这个软启动器的说明书看看
2.用钳型电流表去测,看启动过程中电流情况,不过一般超了,热继就直接跳了。
3.皮带打滑,这个是带负载启动吧,查一下设计吧,偶尔启动也就忍了,经常的话,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