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电阻焊接的电机损坏的问题。关于UNIX焊机的问题

楼主(2016-12-12):
       我们客户是做汽车电子产品的,零部件很小,我们做的组装线,现在不好发图,我想问的是电极经常损坏怎么破?客户每个月使用电极要5万多块的。电极也很小,接触面就更显了,电子厂组装零件,现在是电极的面经常损坏更坏。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懂,求做过的大神指教一下,或者推荐一些资料我学习学习。
       另外一个自动焊机电焊 自动送丝,UNIX的焊机,现在的问题是焊锡丝里面的松香到处飞溅,搞得到处都是,这个要怎么解决、》还有甩锡的问题也存在的。

楼主:
还有补充一点,材料有铬高铜,有钼那个合金。

网友:
参数是否合理,冷却有没有问题?你这个电极是一个整体?可以 把那一磨损的那一部分做成可替换的,不用换整个电极,节约成本。

网友A:
对电阻焊不是很了解。你说的自动焊锡机,有没有配套的破锡器?有焊头自动吹气或者清洁组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阻焊不是很了解。你说的自动焊锡机,有没有配套的破锡器?有焊头自动吹气或者清洁组件吗?

破锡机以前有,现在客户那边不晓得为何取消了,,我擦,松香炸得我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锡机以前有,现在客户那边不晓得为何取消了,,我擦,松香炸得我到处都是,

为什么撤掉破锡器呀,不要破锡器怪不得松香炸的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