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061-T6可以做压铸吗?

楼主(2016-12-13):
有一个28*17*10的零件,厚度在1mm的样子,必须要用6061-T6
想请问下高手,适合做压铸吗?
还是只适合用CNC机加工呢?

网友:
感觉你的零件是个矩形开口盒子,若是的话,冲压拉伸也可行,就没必要压铸了。

网友:
6061可以做压铸,但是常规的工艺做不了T6处理,好像可以用重力铸造,我只是听说过

CNC铝合金加工是可以的

量大不适合机加工

网友(2017-02-07):
6061是变形合金,可以做浇注,做压铸的话很难满足你的要求,而且废品率会很高,压铸铝硅合金适合做压铸,变形合金做压铸的话,因为材料本身的问题,气孔会很难解决,而且流动性差,同时收缩量也难以达到你的精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