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齿轮组机构的同步性如何?

楼主(2016-12-13):
要定位一组零件(红色),考虑Z向由零件自重和基座平面保重,X、Y向由齿轮组带动的一组机构夹紧。如下图,大齿轮连接动力源。
大齿轮同时带动两边的小齿轮,小齿轮与梯形丝杠(黄色)连接,将齿轮的旋转运动转化为支撑杆(绿色)的直线运动,两根支撑杆同步带动压板(蓝色)运动,将工件X向固定。

同时,一侧的小齿轮带动一组定位凸轮(紫色)转动,将工件Y向固定。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齿轮组的同步精度如何。由于加工装配误差影响,X向的压紧、Y向的固定肯定不会同时发生,存在先后。但这个误差大概有多少呢?
如果X方向先压紧,在摩擦力的作用下,会不会Y向定位凸轮就推不动零件了?
或者Y向先压紧,X向就推不动了?

网友:
1.可以在天蓝色的夹紧板上装聚氨酯块或者其他弹性的东西
2.因为摩擦力的缘故,有可能天蓝色的夹板已经夹紧了,紫色的凸轮无法推到位
3.可能紫色的凸轮已经推到位了,但是限制了齿轮转动,导致天蓝色的夹板夹不紧
4.每个位置需要考虑好如果调试,转轴角度微调等

网友(点评):
确实担心一边到位,但齿轮限制了另外一边的运动。齿轮组传动感觉挺普遍啊,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齿轮有侧隙,丝杠有回差,理论上是可以,但是调试起来非常困难

网友A:
XY其中一向改为弹簧结构行不行,这样避免你两个方向打架

另外要定位为什么不用2个气缸就好了,稳定可靠,先后动作控制XY两个方向——没有一定要同步定位吧?

网友(点评):
简单的方式,确实是用2个气缸就行了。但因为空间限制的原因,考虑用齿轮组。

网友(点评):
可能你把结构想好了,空间就解决了,比方说把气缸放在底下,拉动一系列的凸轮夹紧X向

网友(点评):
即使把两个方向的动力源分开,但也存在先后的问题,如果一方先压紧,会导致另一方的摩擦力增大。

网友(点评):
所以我一开始说用弹簧压着,又不压死。 如果担心摩擦力的问题,能不能把一方向的靠墙做成排珠,这就成滚动摩擦了

网友(点评):
排珠有推荐的标准件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的工件大小,你看这个链接里的合不合适 http://www.yuyin.sh.cn/products_19.html http://www.yuyin.sh.cn/products_5.html http://www.ya-va.com.cn/Products/lb/index.htm

网友(点评):
气缸没法线性调整。用丝杆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可以用形成可调的气缸!

网友(点评):
电调比手调方便快捷。气缸夹一组不好夹。

网友B:
随便画的,楼主可以简单参考一下
可以适当增加机构,把聚氨酯换成弹簧结构

网友(点评):
谢谢!请问那个圆形轮子是什么呢?

网友:
在Y方向加限扭器,X方向采用自锁的结构成不成

网友:
齿轮取决于精度,要做精成本有点高,我看到不如考虑用同步带。

网友(点评):
请问,同步带相对于齿轮的优势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点评):
同步带固名思义特点就是同步。齿轮微观上要做到同步成本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Y其中一向改为弹簧结构行不行,这样避免你两个方向打架

另外要定位为什么不用2个气缸就好了,稳定可靠 ...

http://www.yuyin.sh.cn/products_5.html
http://www.yuyin.sh.cn/products_19.html
http://www.ya-va.com.cn/Products/lb/index.htm

网友(点评):
LZ要看的滚珠护栏链接这里再发一遍

网友C:
感觉设计有问题,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

btw,凸轮是紫色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随便画的,楼主可以简单参考一下
可以适当增加机构,把聚氨酯换成弹簧结构

聚氨酯,弹簧等属于弹性体,不适合精确定位的场合。不知道lz要求定位精度在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聚氨酯,弹簧等属于弹性体,不适合精确定位的场合。不知道lz要求定位精度在多少?

只是夹紧,不是定位,两个概念

网友(点评):
可以看lz最新的发帖。

网友:
应该是四五年前吧,一位社友老前辈说过一句经典得一塌糊涂的话(只记得意思,这位老前辈现在也好像被洗牌洗没了。。。):

设备造出来后发现问题了,八九不离十就是当初设计时感到心里有那么点不踏实的地方。

我个人对这个设计思路的想法:

1)不踏实1:工件多软?
2)不踏实2:夹住了之后干嘛?
3)不踏实3:夹住了之后,高低怎么保证一样呢?
4)。。。。。。

网友(点评):
谢谢!敢问哪位老前辈怎么被洗牌了? 答: 1.工件很硬,不考虑变形。 2.夹住之后进行表面加工,加工过程基本不承受载荷。 3.高低即Z向,由零件自重和底板平面度保证,对工艺影响不大。 我的不踏实:齿轮组同

网友(点评):
左右丝杆同步是一个麻烦,关键在于LZ没考虑XY是不是同步。

网友(点评):
左右丝杆同步靠加工精度。问题确实是XY同步,这个帖子就是讲这个问题的

网友(点评):
这种一个驱动齿轮一头带一个被动齿轮,另一头带需要相同功率的被动齿轮外还要付带一个被动齿轮的机构,就不应该钻这个死角。当然,换个机构,1000块钱就能搞定的事儿,你愿意烧一万就是另一码事儿了。

网友D:
在X方向夹具把工件推到位后,X方向的夹具回撤一下,放松工件,等Y方向夹紧后,X方向再重新夹紧

网友(点评):
回撤再夹紧,这个是实际使用经验吗?定位会不会不准呢?

网友:
有一个问题啊,楼主,电机带动齿轮转动夹紧,假设可以同步,那么夹紧之后有反向锁死吗,怎么保持这个夹紧力

网友(点评):
锁死还没画上去,这只是个初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设计有问题,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

btw,凸轮是紫色么?

是紫色的。

一直担心齿轮组的同步动作问题,之前也没有使用经验。但看过挺多这类机构啊,具体会有什么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另外,请问除了齿轮组的同步动作外,还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叫深蓝。还有凸轮推程是超过工件Y向最大位移,还是刚刚好?

网友(点评):
...我有点色弱,蓝色和紫色不是很敏感,汗

网友(点评):
看到很多蓝和紫,蓝和绿,橙和粉不分。你这个没问题,不影响阅读,凸轮辨识度高。

网友(点评):
刚刚好那就要求工件一致性非常高了。包括靠山。

网友(点评):
工件一致性±0.05mm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在X方向夹具把工件推到位后,X方向的夹具回撤一下,放松工件,等Y方向夹紧后,X方向再重新夹紧

用同步带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同步带会不会好点

同步带比齿轮好在哪里呢?

网友:
夹紧和侧边定位最好分开进行,关于同步夹紧,图片机构可以参考。我看图片是需要加工上表面,所以这套机构你可以考虑装在下面。

网友(点评):
要我看,一个手摇,一个电动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夹紧,不是定位,两个概念

看lz的图,尺寸不小,聚氨酯这么大平面找平也不容易。lz没说清楚工件什么材质,如果仅仅是夹紧,没必要这么费劲,还用到凸轮。

看lz的前后回复,可能他更倾向于硬碰硬。

网友E:
楼主一直集中在“左右丝杆同步”的可能性,可设计这台设备或这个机构,不是为了“左右丝杆同步”,而是为了“左右丝杆同步”之后的工作。

而之后的工作,不管“左右丝杆同步”与否,还是有太多的变数。。。什么变数?公差!!!!

为什么先把后期工作中会出现的变数先考虑清楚了再设计前期工作的机构?

1)即使用超级昂贵的外发经费外发到日本顶级加工公司,用超级精密的加工中心加工出来整套设备的整套零件,

问题来了:用一段时间后:大齿轮带动两个中个子的齿轮,而其中一个中个子齿轮还得带一个小齿轮。这一下,用一段时间后,两个中个子齿轮的磨损程度就有很大的不同。然后,还需要谈论同步性吗?

2)我还问过“夹住了之后,高低怎么保证一样”,楼主说“由零件自重和底板平面度保证,对工艺影响不大”。

     而我在设计图中看见的机构,会严重破坏“由零件自重和底板平面度保证”的高低整齐度。为什么?一根轴上画着圆向上推动的侧推力,工件自重是远远无法抵御的。(蓝色的小指那东西?)

3)驱动齿轮的直径为什么比被动齿轮的直径大????????????

要我推荐,还是“先”老老实实地研究透普铣工作台面上的那个平口钳,最好自己卸下来再装上去,自己打表,自己测试夹装工件并研究两个夹装面块的安装方式对工件夹紧稳定度的影响,然后再设计这个机构。

这样就能少走太多弯路了。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图示只是一个方案示意图,因为存在一些疑点,放上来请教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存在原则上的问题,直接改方案就行了。而主要疑点,不是“左右丝杆同步”,而是压板(X向)和凸轮(Y向)之间的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一直集中在“左右丝杆同步”的可能性,可设计这台设备或这个机构,不是为了“左右丝杆同步”,而是为了 ...

我说齿轮比不对,是因为,看着图,机构的双向侧推行程都不大而需要的侧推力却越大越好。。。(与杠杆原理相悖。。。)

换个说法的话,图中的“丝杆”,撑死了也就转30度左右吧。(工件厚度变化超大的话另说。。。)

X,图中不需要太大改变,只要把夹板和丝杆副之间改成活节,甲板上固定弯曲的板簧(五菱面包车之类的后桥减震那种),让板簧去夹紧工件。

Y,不应向上转动着去夹紧。即使前端带着轮子,也会使工件翘起。加上一两丝甚至几μ的工件公差或推杆的公差,也会使工件高低不齐。

我见过某品牌畅销轿车的零件加工现场,还是发动机上的,然后,一辈子不会买也不会推荐那个牌子的车了。。。这里,就不说是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