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氨气的吸附和腐蚀的问题

楼主(2016-12-13):
群里有做材料方面或者烟气方面的高手吗?本人在一个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测量氨气时遇到吸附和腐蚀的问题,求高手给小弟点播一下,该怎么选择材料才能避开这些问题(我们是测量烟气中的氨气),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A:
NH₃为什么要吸附?
楼主用的是什么检测方式?

网友B:
参考化工上用的材料
短时间内的吸附和腐蚀的量应该很少的
或者等稳态的时候再去测量

网友C:
用聚四氟乙烯膜套在测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聚四氟乙烯膜套在测头上

温度比较高,高于250度,四氟的耐不了那么高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NH₃为什么要吸附?
楼主用的是什么检测方式?

抽取烟气,然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化工上用的材料
短时间内的吸附和腐蚀的量应该很少的
或者等稳态的时候再去测量

我们是刚开始测的时间没有问题,过个一段时间就测不出来了,怀疑是吸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