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扇形喷嘴的角度与压力的关系

楼主(2016-12-13):
请教大佬:扇形喷嘴的角度与压力的关系 。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吗?

压力要看你出口的流量流速,和你出口角度关系不大。
当然相同压力下角度越大,流量越大。
如果你前端条件一致,角度越大,压力越小。

网友:
这一块知识属于射流,自己读读相关书籍,一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B:
同一喷嘴,扇形角度会随压力有少量变化,这要试验才能得到不同压力下的角度。
不同角度的喷嘴就是由出口形状决定的了。

网友C:
夹角越大中心压力变化不大,但外衍区域与夹角相角成等比级数

楼主:
2502喷嘴 压力70bar 时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喷嘴,扇形角度会随压力有少量变化,这要试验才能得到不同压力下的角度。
不同角度的喷嘴就是由出口形 ...

请教:2502喷嘴 70bar 时角度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角越大中心压力变化不大,但外衍区域与夹角相角成等比级数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喷淋边缘部分的冲击力(压力)比中心要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喷嘴,扇形角度会随压力有少量变化,这要试验才能得到不同压力下的角度。
不同角度的喷嘴就是由出口形 ...

嗯嗯,但压力变化较大时,角度会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吗?

压力要看你出口的流量流速,和你出口角度关系不大。

谢谢!我想知道:2502喷嘴在压力70bar 时的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2502喷嘴 70bar 时角度大概多少?

70bar用普通的管螺纹喷嘴肯定不行,要用高压喷嘴,至于角度还是要看样本或者咨询厂家,或者要个样品自己测。。。